CQ40 开机掉电

楼主(2011-05-10):
AMD 独显机器找不到图纸 只有集显的 原先是电流到2.2A左右 不掉电!怀疑CPU 换过CPU一样  想先压下桥 不小心就掉电了!各个电感阻值打过了 除了1.8V 那个阻值在10 以外(应该是正常的)其它都正常!按下开关瞬间 1.8V 有时候能测到1.04V 有时候0.5V  !怀疑转换电路有短路 打了4个MOS转换 都不短!按下开关电流上的都不一样 有时候。005 有时候0.27  反正就掉!准备从开机时序去查 有好建议的朋友给我提醒下!

网友:
先把电压修起来

网友:
看下跑CPU没有啊~~

网友:
灯一亮就断电  关键后级没短路 转换也没短路!那个风扇恶心的  轻轻一压就直接接触到板子了 还没绝缘!根据时序 按下开关 EC发给SB_PWRGD 有时候还能测到1.9V的 !

网友:
不知道CQ40的BIOS是否参与上电?如果参与上电BIOS顺坏是否会出现按下开关很快就掉的情况!

网友A:
amd的建议先加焊桥

网友:
AMDd就是垃圾  压桥吧

网友:
U座也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你把桥压短路了吧。看看啦

网友:
楼上也太牛了,动不动就做BGA,楼主就因为加焊桥才掉电的

网友:
你是裸板都2.2还是带整机2.2?

网友:
我没做桥 只是用手压了下!仁宝的机器休眠掉电  会不会!

网友:
查一下桥工作前条件

网友:
这种电压不对的,均应该先修好电

网友:
根据开机时序南桥发回的SLP信号有3.3的跳变 但是掉电瞬间 万用表测到的SUSP#和SYSON 信号只有1.6V和2.2V   后级转换电压 经测量都没有短路  难道遇到EC损坏?还是BIOS损坏引起的掉电?关键测量到后级没有短路 4个转换电路也没有短路 2个信号所到的芯片电容也无短路 瞬间测到的1.8V电压 只有0.几!

网友:
再顶下  兄弟们 帮哥想想办法撒!

网友:
北桥出问题的多。没思路时可以加焊下北桥试下

网友:
我有个集显的也是掉电。还没有好

网友(2011-07-03):
引用 网友A:
amd的建议先加焊桥
AMD的老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机真的不好修,

网友:
我建议 干下 北桥 先

网友:
AMD真是让人头大

网友(2016-05-14):
是缺电压掉电还是短路、或是BGA空焊,先确认下故障吧,光看电流没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