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638处理器代换求助

楼主(2011-05-10):
请问下amql60dam22gg 和amql64dam22gg这2种处理器能代换不?
谢谢
处理器

网友:
同问!LZ你那有试换看一下啊

网友:
换了不行。我不敢肯定amql60dam22gg这个处理器是好的。所以才问问有知道的没,将行的换到另外一块板也点不亮

网友:
应该不能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