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35换灯管后进系统黑一下再闪屏?

楼主(2011-05-10):
5.10
三星Q35换灯管后进系统黑一下再内屏?
机子拿来时是了暗屏,判断是灯管问题,换灯管后一切正常,客户拿去后使用一段时间后,拿回来说是屏在闪,

现在是进系统之早多没事,一切正常,只要一到桌面就先黑一下,接着就闪屏,
一般这样问题是什么引起,会不会还是灯管问题?

5.11
早上开的时又是好的,不过风扇出口是堵死了,会不会温度太高了造成的?

晕,现在 是插上外接电源就开始闪,用电池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
- 屏挂了! 查下高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会吧,运气怎么不好..

网友:
有谁碰到过这样问题,

网友:
如果整个屏幕闪动可能是灯管质量不好或灯管头没焊好或有漏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样子明天先去换个灯管试试,
如果灯管问题,那为什么进系统多是好的??

网友(点评):
可能是不明显吧,毕竟没进系统前都是黑白屏。

网友:
换个屏试试,不行再换灯管,最后做系统试试。

网友:
你 这个有可能是屏坏了       dell的屏有的就闪  就是屏坏了

网友:
早上开的时又是好的,不过风扇出口是堵死了,会不会温度太高了造成的?

网友:
积分可垃圾方式覅哦啊就覅偶就覅偶当时

弃门出击 -10

网友:
  ibm r400图纸   怎么下载要10分呀  现在人呀

网友:
和辐射防护四uhfioasfijdsjfodsjijo 加快立法似乎都是罚款后付款计划分开了放开我金额可能了时间地哦iojfe

网友:
要资料  ibm r400独立 显卡 显卡电路图纸  阻值部队

网友:
急哦日耳机哦啊几个奇偶比v

网友:
的说法是大方科技的示范开机后说道

网友:
你说的闪屏是屏在闪还是灯管在闪,灯管要一亮一灭有可能灯管接头没焊好,有漏电的情况。再不行,就是屏有问题了。

网友(点评):
支持!楼主都没说清楚是背光闪还是图像闪

网友:
外接是什么情况?能说一下吗 我有一个连外接也是着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外接还没试,等会试试看

网友:
试下还这样就考绿显卡 麻烦告诉下情况 我也学习下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换灯管吧  可能是灯管上个没换好   楼主可以再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