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海尔W66开机不显维修

楼主(2011-05-10):
故障:开机后按开关,电流0.01-0.90不动
此机的通病就像HP DV3000一样,显卡容易虚焊,拆机后发现显卡之前被加焊过。
又是二修机,先慢慢查吧
分析1:能正常开机,说明保护隔离、待机电路、触发电路都正常,测量所有大电感电压,全部正常;
分析2:重点转向CPU这部分,因为所有的供电正常后,时钟、复位电路就应该开始正常工作了;
分析3:所以正常下面就检查CPU的供电、时钟、PG、复位。经测量,发现CPU的供电1V左右正常、
       时钟0.7V左右正常、PG为1.05V正常、复位1V左右也正常;
分析4:看来CPU已经工作了。CPU工作正常以后首先会发出一个低电平的ADS#寻址信号给北桥,
       在北桥收到低电平的ADS#以后,查了一下ADS#,发现为高电平在1V左右,说明北桥忙,应该是北桥方面的问题。
分析5:查北桥的工作条件,全部正常,用CPU假负载对前端总线打阻值,基本为284左右,只有一根数据线阻值偏大,
所以判断为北桥本身坏。新买了一个拆机的QG82945PM北桥,上BGA,做好桥以后,再用万用表打阻值,都正常。
开始上电,还是一触发就上到0.9,中间无跳变。然后用示波器测CPU的复位,发现只有0.2V了,偏低!
ADS#还是1V的高电平。到这里就有点郁闷了。暂停一会,慢慢想了一下,刚做BGA的时候,没有用镊子动一下桥看看有没有
全部的点溶掉,应该是北桥没有做好,再次加焊下BGA,等温度上去以后,看到所有的锡点都熔了,
用镊子动了一下没有问题。冷却后,在插电开机。0.01-0.90-0.84-1.02-1.20有跳变了,然后用示波器测CPU的复位1V正常
,ADS#为0V也正常了。关机,装上风扇,接屏。电流慢慢上来了,海尔的LOGO也出现了,维修到此结束
在此提醒大家,遇到问题不要心急,不要没有思路就盲目的去做显卡,南北桥修不好不要紧,不要把故障扩大。
今天修不好,可以暂时不修,等到有好的思路了在修只要细心,都能够修好的。

网友:
请问ADS#这个是如何测到的啊?好多线都是走内层的,还有你是用示波器还是万用表测的啊?

网友:
- 呵!做BGA 这个是大祭!

网友:
回复 网友A:

ADS#就在CPU座子边上,电路图里面也有,,他有一个测试点。。用示波器测的,万用表测不出来!

网友:
楼主很细心,确定问题也很准缺!!

网友:
不会用示波器啊       有没有别的方法查啊 ?

网友(2011-06-23):
楼主能不能解释下跳变的意义哦。。。没跳变又说明怎样?我新手~

网友:
示波器我也不会用,只会用万用表呀。

网友:
还是BGA没有做好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