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775I945GZ跑0 4

楼主(2011-05-10):
一块华擎775I945GZ的主板,诊断卡跑8 0 5 7 0 4 CPU换过,BIOS刷过也不行,是什么问题啊,CPU供电1.3,内存1.8,显卡1.5,南桥和时钟发热厉害,坐等。。。。
cpu
显卡
cpu供电

网友:
南桥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可能是南桥挂了吧

网友:
有些板南北桥集成到一起的是会比较热.看一下钟芯片吧.

网友:
量下USB对地阻值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