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1 CPU供电问题球9

楼主(2011-05-10):
如图 能换的我全换过了  不知到什么原因Q203老是发汤 几秒就烧了 还把后面的电容跟到起烧    不要电感L551就正常 求解!!看图说明        说明一下  他是分为2路来给CPU供电的  不要L552电感是没供电出来的!
   今天又式了下  L551上上去量了下电压居然不在是1.4V而是0.9V了   不过电流还是很大 Q2033一样发汤   反回电压CSN1 CSP1 CSP2   CSN2  为0.9V  中间电阻全打过正常   有人说电容有短路应该不可能  因为 L551 和 L552 是连在一起的 不要 L551就可以亮机 Q2033也不发汤了电流也正常了   球高手指点!
    机子修好了 原因是少了个检测的电阻R9885 导致Q2033的开起频率太快 一直以为是电感后面有问题555  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前面的推动IC换了吗?还有后级是不是有短路?造成过流?

网友:
下管,管理IC,辅助管理IC,都换下。

网友:
IC一起换嘛!

网友:
管子你换个功率大点的,还有就是电感你也换换,就是带不动

网友:
取掉L551  那你这个PWM电路还有什么意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   就是亮机后会报错嘛  不知到怎么回事上了电感电压就变成1.4V了

网友:
先换L551,再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你这个是不是给显卡供电的啊  是不是  hp的机器啊

网友:
建议把电感拆了量前后极。不行就用烧机大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HP 的机子  是给CPU供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都换过了

网友:
上下管 ic 输出检测电阻,都换,再不行,查后级是否有短路的

网友:
应该是后级有短路

网友:
我修过一个HP V2000的,机子也出现过这种现象,老灯上管,电源芯片也发热历害。后来加焊好了。

网友:
接地的电容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