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屏的问题不是线的问题?

楼主(2011-05-10):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18.5寸液晶,开电这样子:

以为是信号线的问题,拆下盖子给信号线清洗了下还是这样子。
下面是它的驱动板,和液晶屏上的一块板:

我这里没有它可换的配件,实在不好修了,请教各位给我维修的思路谢谢了!

网友:
它用的驱动板就是平常点屏用的2025的驱动板,很好找的,发一块,让上家给你刷好程序,再试,如何故障依旧,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的可能性也很大,,

网友:
是驱动板的事?你那里有发的不?

网友:
你换一套好的板 试试啊 测测不久完了

网友:
逻辑板或者屏本身坏, 驱动板坏的机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不没得修了?

网友:
测下逻辑板几组电压是否正常, 这种屏比较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接口的边上有两个电压只有0.05,其它的都有1.1左右

网友:
先刷个 驱动  不行就换板 刷  故障依旧说明是 屏坏

网友:
这个样子屏废掉的机率很高

网友:
基本上可以说是屏坏了。搞不定的。

网友:
逻辑板坏的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