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6220 不显示,和触摸板 和图纸

楼主(2011-05-10):
我正在修的这台  hp nc6220 刚拿来时开机是灰屏的,后拆开有点不稳定,有时跑00,有时跑起来就可以显示,后刷了bios,还是不行,就刷回原来的了,在就,试着把南桥,北桥,加焊,后又都换掉,还是是老样子,不知道要怎么修了,,请教有哪位高手修过这样的问题吗,在问下,这型号的机子,触摸板是不是很容易坏,上次修个暗屏,就拆开在装起来触摸板就用不了了,这台也是拆开在装,好像一真在点左键,没法用,在pe下的,

网友:
CPU和内存有没有代换过呀?

网友:
是不是显卡IC 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
上次修NC6220暗屏是什么问题
你怎么解决的

网友:
不好意思没有修好

网友(2011-06-15):
这款机器北桥很爱坏  我修的是这样  不知道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