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11-05-10):
各位装好新机用那几种软件烤机,本人开机如下.跑ORTHOS测试CPU核心,跑显卡3D,放一天电影,完毕,不死机就鸟事.,给点意见
cpu

网友:
差不多也是这样 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测试比我严谨多了,我就放放电影,上上网,个把小时而已。

网友:
我烧机跑3D一个晚上,烧12个小时以上!

网友:
用OCCT,全开半小时不死机就可以,干嘛这么费周章!
豪仔电脑维修
出现问题了别人就说这个哪个

网友:
豪仔电脑维修
没有费周章,安全起见做足了,想客人还要找我装机,不想做一次过的

网友:
一般都是跑3D MAX
豪仔电脑维修
还我是用03版,不知道朋友是用哪个版本?

网友:
用3DMARK 06版,03版的测不出什么东西来,如果装WIN7就用最新版的3DMark Vantage,不过这个没有激码的!!很麻烦.

网友:
装新机器根本就不烧机,装完系统后稍微试一下,都正常就给客户拿走了,反正有质保的,有问题了拿回来再给换

网友(2017-01-10):
这个我都没搞过。装好就给客户了。大神们推荐一个实用的拷机软件,下回我也借借光。

网友:
我一般都用ORTHOS测CPU与内存稳定性,不过同时开二个同时测,测10—30分钟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