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I91 一体机 自动关机

楼主(2011-05-10):
benq I91 一体机   用的是AMD  SMG210UOAX3DV  的CPU      开机几分钟就自动关机
CPU 供电1.07V   温升特快  自动关机后再开几秒就关
请教高手  这是CPU 坏了吗

网友:
AMD  的U 有这个故障 你换个U试试吧

网友:
有道理哈   AMD容易坏

网友:
把其他东西都拔掉,最小系统测试,换u,换内存,还不行就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CPU 是板载的  不知有高手遇到过相同情况没有 把握大我就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