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14T 冷机花屏

楼主(2011-05-10):
三星214T冷机花屏    重开机故障消失      电源板OK
第一张为重开机后的正常效果
师傅们能否上传个数据来刷刷
故障现象见图       花屏时菜单不花

说明一下  不要回些屏问题   屏线问题   电源问题    故障现在已经锁定在驱动板了

网友:
这个不应该是数据的问题,,还是查屏电路看一下吧

网友:
希望高手来 看哈

网友:
既然故障现在已经锁定在驱动板了 ,是否换个通用驱动板测试下呀。

网友:
代换排除过先啦

网友:
重新刷过程序了没啊,。,。

网友:
没有程序在吗刷 啊    9000多的机子换通用板不好

网友:
不要搞的这么复杂 ,会不会是你主机显卡问题呀

网友:
加焊驱动板电容或者MCU,遇到过

网友:
主板上集成块脱焊了,修过一台这种机器

网友:
驱动板上的主控芯片加焊一下,以前俺遇到过。

网友:
加焊主控后不行,换通用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