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主板不触发,求救

楼主(2011-05-10):
联想G31T-LM主板不触发,短接绿线可以正常开机,换过新南桥,换过新IO,都不行,附电路图一份,望各位帮帮忙,谢谢

网友:
希望有高手来看哈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我修不触发的主板,一般先从主板的开机排针查起,看是否有高电位,按下开关有无反应,有反应顺着往上找,还有32.768正常不

网友:
开关针有电压,有高低跳变,示波器量32.768起振,跳线帽有3V,就是IO的71针代机时3.3V,如果知接绿线开机就变0V,按开关没反应,RSMRST量了只有2点几V

网友:
RSMRST#是3.3V电压

网友:
换了新IO还量,换了新IO故障一样,RSMRST是IO发出的,即然换了IO和南桥,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那就查RSMRST# 线路中的 电容 电阻等相连的元件

网友:
你量的是IT8718F-S 的85脚吗?这个脚是没有电压的,上假负载了吗?有没有复位,刷BIOS了吗?我也正在修个板,现在用7500CPU复位常亮,告警常鸣。用P4 630 ,不触发 。

网友:
主板已修好,明天把拍几个图给大家看看,顺便谢谢各位的热心的帮忙

网友:
PS_ON_L断线了,飞根线好了

网友:
短接绿线能开机跑码的话,肯定是绿线到I/O的线路开路,我遇到过很多。。。

网友:
向楼主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你当时没测绿线跟PSON脚的阻值啊

网友A:
就是一时大意没测,就换了IO和南桥,哎。做维修要细心,只追了一下开关针的线,绿线没追

网友(2014-11-16):
查5+3看看,那里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时大意没测,就换了IO和南桥,哎。做维修要细心,只追了一下开关针的线,绿线没追

大意惹的祸!IO,南桥白换了。

网友:
RSMRST有的主板是经过上拉电阻的,,你太冲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