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C.A69T VER 1.5A (无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1-05-10):
    AMD 芯片组    CPU换过     加焊过北桥两次,换过IO(W83627-EHG)  刷过BIOS  。这几天下雨,还以为南桥受潮 ,也稍微烘烤了下。供电 时钟都是对的。但是还是故障依旧。修的没有思路了。还望各位同行高手出招啊。

网友:
无复位的思路:按全板供电 全板时钟 全板复位 仔细的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