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HP540被雷击

楼主(2011-05-10):
神舟HP540被雷击,网卡芯片已经击穿短路,用可调电源待机电流为0,量了一下待机3M 5M都有,可以开机正常显示,各个供电也都正常,但是到WINDOWS界面就不动了,重装系统也一样,用光驱也无法进PE,可以进DOS。请问是否南桥坏

网友:
坏的网卡芯片拆掉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拆掉了

网友:
那换个南桥看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怀疑南桥出了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确定南桥坏了

网友:
这种故障要细心查地 ,雷击一般要看运气的,有的能修好,有的就修不好了

网友:
你再换个好的网卡芯片试试,还不行的话换南桥吧。

网友:
换了南桥不行就刷BIOS  换硬盘  派拆除外设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把网卡已经拆了,都没有另外装网卡上去。

网友:
如果网卡已拆,那就是南桥了

网友:
各位,今天换了南桥后装系统正常,用了一会之后,突然放音乐,出来的声音慢了半拍,再过一会就死机,关机后,再开就挡LOGO了,找了很久没有找到BIOS,又换了南桥也还是挡LOGO,哪位兄弟可以帮忙发一个,型号是神舟优雅HP540,板号;DA0QL6MB8F0   REV:F

网友:
系统换个怎么样

网友:
谢谢了,我在这里找到了http://kfgl.hasee.com/lookup/bios/bios_nb.asp?barebone=SW8/TW8,刷了BIOS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