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s2009wb液晶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1-05-10):
dell s2009wb液晶显示器用一段时间后出现白屏现象。解决的方法是把驱动板上的存储器里面的数据,写成FF就行了。

网友(2016-09-14):
你说的存储器是哪个芯片?24开头的吗?

网友:
全部写成FF?

网友:
这个很好 不过没有遇到用一段才白屏的

网友:
我遇到过开机白的 2开机渐渐变白的

网友:
我遇见过十几分钟白屏,都是屏的问题。上面有个1117不良导致

网友:
那不就是清空吗?

网友:
先收藏 难说以后能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