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的详细说明及常见故障解决

楼主(2011-05-10):
诊断卡的详细说明及常见故障解决

网友:
又是要分的,诊断卡的说明都还要分?

网友:
我是新手谢谢楼主分享   这个我找了好久了  现在老是看不懂诊断卡

网友:
目录
一、        概述……………………………………………………………1
二、        十六进制字符表………………………………………………1
三、        诊断部件说明图………………………………………………2
四、        指示灯含义速查表……………………………………………3
五、        使用流程图……………………………………………………4
六、        故障代码含义速查表………………………………………….5
七、        喇叭报警的含义……………………………………………….20
(一)AMI BIOS自检鸣响含义……………………………..20
(二)Award BIOS自检鸣响含义……………………………20
(三)Phoenix BIOS致命系统故障………………………….20
(四)非致命性系统故障(含口80h输出的代码)……….21
八、        急救…………………………………………………………….22
(一)忘了口令怎么办?…………………………………….22
1、万能密码…………………………………………………………22
2、软件放电…………………………………………………………22
3、硬件放电…………………………………………………………22
4、其它方法…………………………………………………………23
(二)修复被CIH破坏的主板……………………………….23
(三)CMOS SETUP进入的方法(含品牌机)……………23
九、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法…………………………………………..24

网友:
一般诊断卡,报错报来抱去就是那几个数字。

网友:
搞维修就有诊断卡  有诊断卡就会有说明书  这个也用上来扣分? 哈哈 楼主真是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