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POS机主板求助

楼主(2011-05-10):
  不知道该发到什么板块,但很像笔记本那就先发这吧,如不对请版主移下..谢谢.
先上图:
正面:

背面

客服说不能开机,测量后发现CPU和内存无供电,按上电时序来看,那就先修内存供电电路吧.内存供电采用的是ISL6537.

找来资料

上电测量3脚P12V.2脚S3#.23脚S5#.供电正常.1脚5VSBY有点偏低为4.65V,跑线路发现是个5M电压,处理相关电路后升到5.15V了,22脚OCSET是VCC5V串联电阻输出的1.4V.20脚REF也输出了为2.1V.没有示波器所以不知道24和26脚有没有方波输出(也无电压).6537换过(料板拆的所以不能肯定是好的.高低端管也换过)请问高手们是不是我遗漏什么了。这芯片还要满足什么条件才工作?请帮分析分析还要什么原因造成1.8V的内存电压不产生。最好是哪位能详细说了ISL6537的工作流程
------------------------------------------------------------------------------------------------------------------------------------------------------------------------------------------------------------------------------------------------------------------------------------------------------------------------------
到5月12号进度
1.8V内存电压有了.原因为6537损坏时已经造成高低端管不良,用替代型号更换了居然不行,拆料板上原装的就可以了.CPU电压也出来了.但发现一问题.通电就知道开机,拔掉电源线后CPU电路中的高管G级对地导通.用镊子将与BOOT1和BOOT2相连0.33的电容短接一下高管G级对地阻值就正常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啊.9500已经更换过了.

网友:
怎么都没人发表下建议呢··

网友:
怎么都没过人啊.高手前辈们都上哪去了.

网友:
  这个   还真是不会整       希望有高手出现   我们也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
高手.高手.快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