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7130N打印复印保护维修一例

楼主(2011-05-10):
接手一台联想7130N,故障现象:上电自检正常,复印时有扫描动作,在执行打印的时候机器重启;打印时可以接收电脑传来的打印命令,在执行打印的时候机器重启;在本机打印报告时,执行打印时重启。故障判断:自检正常可以排除控制板;复印时可以扫描,排除扫描组件;执行打印时可能是某一部分有过载造成重启,故重点怀疑主轴驱动组件和激光扫描组件。拆机检测:主板目测没有损坏,通电测量5V,3.3V,24V电压正常,主轴无卡滞,走纸机构正常。拆激光头扫描组件,发现扫描(六棱镜)电机卡滞,遂拆下来清洗电机轴,上油用手拨动无卡滞后装机。通电测试一切正常,该机维修就结束。

网友:
咋没看懂呢

网友:
打印机不知道怎么搞的··拆了就不好装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细节决定成败,再仔细一点就安装好了。

网友:
电机轴润滑油干了拉不动的原因吗???

网友:
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有一台hp6l,开机能自检。打印出错,听见机器有“咯吱咯吱”的声音,拆机发现是 激光头的六棱镜转速慢,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因呢。加机油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清洁后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