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联想 型号:LXM-WL19AH (雷劈不通电)唯冠代工

楼主(2011-05-10):
   拆机测 保险 大电容 整流桥堆   启动电阻   均正常,用吸锡枪加烙铁 打空 开关管,实测开关管短路,再测 电源管理芯片IC  203D6 对地 已短路。找来了料板,换上开关管和203D6。然后 开始通电,听见嘣的一声,出现一片火花。203D6炸的面目全非,开关管也挂了,启动电阻 阻值无穷大 也挂了。于是又找来 料板  换上 开关管 和 启动电阻。电源IC203D6  直接换的一个新的上去,没有拆旧板上的了。这次在通电前,先在保险两引脚上焊接上了一个100W的灯泡。开始通电,看见灯泡瞬间亮一下就灭,哈哈 不再短路了,后级 5V与12V都来了。显示器通电正常。

网友:
雷击的电源,一般电源IC和开关管都会坏掉,,

网友:
呵呵   换掉开关管和电源IC     当时 师兄就说 你不把启动电阻换了,肯定会烧一次的。但是启动电阻是好的啊。他说就有这么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