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12V短路详细维修流程

楼主(2011-05-10):
主板型号:捷波M26GT4
故障现象:开机诊断卡闪一下就灭
维修过程:先上个全板图片和主板型号

当着客户面上诊断卡试机

3.3VSB灯亮待机没问题,开始打主板主电压的阻值
首先橙色3.3V正常

红色5V 正常

黄色12V正常

四针小口12V值为0 对地短路

VCORE对地正常

12V对地短路首先拆CPU供电上管,此板的上管有两个已经烧的变色了

拆掉此上管打值还是短

所有上管都拆掉无果,把电源管理芯片,驱动芯片,串口芯片都拆掉还是短

此板板底也烧的变了色,怀疑PCB短路。准备放弃了。再仔细观察PCB,看见LR3715Z这个管子的右边电容,这个电容一端接12V另一端经2R2电阻接地,此电容短路也可造成12V对地短,拆下电容测量已经短路了。另外两组的电容完好,料板上拆了个大小差不多的电容更换,12V不再短路了以为搞定了插电试机,可以跑码但是还是点不亮显示器,断续检查。(此板被烧坏的上下管那里拆开已经不忍心再看了,这组下管G极的焊盘也掉了,小心处理完把G极的线连接起来。CPU上下管工作在高频率下,为了防止再次烧坏,把所有的上下管全部更换了这是外理完后的图)

为了防止风枪温度过高吹坏电容,把附近大电容都拆掉了,现在要把这些电容装上。

测VGA输出的RGB行场 ,阻值正常。一般VGA输出都由桥经过一个门电路输出的,仔细观察门电路,发现问题了

已经爆过了,直接更换。这个板是NV的桥,差点去加焊桥。仔细了一下没有去做桥,要不就糗大了,呵呵。
接下来就简单了,找个显卡,拆个08门

上电测试开机Ok,3Dmark03跑了两遍,搞定收工

网友(点评):
如果是P4的12V接口短路,而上下管没有短路的, 可以用小电压,大电流去烧一下, 看看是那里有零件发烫,换掉发烫的就好了,

网友(点评):
再仔细观察PCB,看见LR3715Z这个管子的右边电容,这个电容一端接12V另一端经2R2电阻接地,此电容短路也可造成12V对地短 LR3715Z这个管是在哪里,主要负责哪里工作的?

网友:
仔细看,是很重要的,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A:
不错,要是把那个电容的图纸,贴出就更完美了

网友:
写的比较详细了,有图更看得明白
修板还是得心细啊

网友:
楼主很细心嘛  今天我也修了一块一上电就断电的板子 也是CPU供电不短路 后面换了一个上管电源控制芯片才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要是把那个电容的图纸,贴出就更完美了

这个板没图纸,找了好几个图都和这个不一样,也没贴。以后找到有图纸的再贴吧

网友B:
一颗电容 费力好大劲才找哦 LZ细心  不知那显卡74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颗电容 费力好大劲才找哦 LZ细心  不知那显卡74芯片坏了?

那个电容引起12V短路,门电路坏了集成显卡不显

网友:
斑主算够细心的人了,一般这样的扳子我是不会去查小贴片电容的,之前的步骤做完基本就当废板仍了,看来以后还是要细心的观察和测量了,值得学习

网友B:
不知 门电路怎么坏的 没有想通?

网友:
回复 网友C:

维修观察很重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 门电路怎么坏的 没有想通?

门电路上面有个坑,一般都是击穿了。独显可以显,集显不显。集显是经门电路到桥的。肯定要换一下了

网友:
学习了。努力

奋斗小青年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学习了。探索很重要

奋斗小青年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写得很详细,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可是集显那儿的门电路怎么也跟着坏了,没想明白

网友:
楼主很强大,,维修看来要细心在细心

网友:
写的很好,对于我这新手也能理解一点了,谢谢楼主,希望以后能多发点这样的好贴子。

网友:
呵呵
看来修主板也需要好的眼力啊
得好好练习眼力

网友:
楼主真的细心,想放弃的板还能修,更换元件还是很舍得换,好的不换坏得可能大吗?电容要拆了再装挺累人的。

网友:
哈哈 楼主修板是个不怕麻烦的人啊  很细心   我修板就怕坏一些小芝麻的东西,很麻烦

网友(2011-06-24):
其实你犯了个错  如果是P4接口直接对地了    而测上下管没有短路    就可以断定不是MOS管问题    直接烧就可以了

网友:
是呀!!这12V断路,有可能烧坏很多东西的呀!

网友:
我现在才知道。。集显原来是桥经过一个门电路出去的。。。。。LZ那我们RGB的阻值其实就是打门电路的吗。。。。

网友:
拆个电容用3V电压上电烧  肯定有发热的  这方法应该行

网友(2015-09-12):
这块板总共是两处故障,一处是CPU供电4P接口短路,另一处是VGA接口处门电路故障。

网友:
“测VGA输出的RGB行场 ,阻值正常。一般VGA输出都由桥经过一个门电路输出的”,原来不显示还可以有这样的思路,又学了一招。

网友:
老烧场管 是不是IC有问题啊?

网友:
我一般用小电压,大电流去烧。。。。

网友:
楼主,你真是经验丰富呀,加这些MOS管,先把电容取下,上次我就是没有取下去搞,后了,那电容搞的表面都花了!

网友:
非门击穿导致集显无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