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安装错误

楼主(2011-05-10):
qq安装报错一般情况下都是由xx软件卸载不干净导致注册表里面的文件无法正常删除干净而我们还有就是卸载一半的时候就关掉造成    所以安装升级qq时就会报错    应该是这样的把  高手评评

                         下面这个小软件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我碰到过几次,感谢楼至资料分享!!!

网友:
楼主真给力了,一大早上所有的帖子都是你的,真不知道哦你是个人才还是个天才

网友:
MSI卸载工具   卸了QQ就可以重装了

网友:
以前的系统,有只能安装2009版的QQ 换个系统不就省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装个系统少说点15分钟嘛!    这个东西1分钟不到    不要遇到点什么事就装系统

网友:
正需要呢  谢谢lz

网友:
我都不装QQ, 用WebQQ3.0——http://web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