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18关于12V电压

楼主(2011-05-10):
现在开机电流0.46 上不上内存都一样,3V,5V,1.2V 1.8v 全有,12V开机时只有8V,半分钟的样子才能上到12V,正常吗

网友:
是不是有IC或是管子功能不良。

网友:
应该跟这个电压没有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没关系,现在查了没CPU供电,开关了十几次,再开0.46电压慢慢上到0.77 ISL6227的几个mos管很烫,1.2V对地了,最后发现ISL6227 坏了,换了一个又是0.46了,定了SC452还没到,换上再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