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修本本了不知道该从何做起

楼主(2011-05-10):
电路基础已经差不多了!修了一个半月的显示器!想学修本本了!请那位师傅指点下应该怎么入门修本本啊

网友:
修本先学触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刚开始是拆机

网友:
从[插]头开始

网友:
参加基地的培训是最快最稳定的方法

网友:
先找个好师傅,技术好同时又肯教的

网友:
  嗯 。  自学还是慢啊 、  花点钞票去找个培训机构学习下吧

网友:
如果要快点  就参加培训机构 在出去锻炼  慢点的话  就找师傅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已经在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现在,在笔记本维修的地方做啊 量也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