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芯片受热开机

楼主(2011-05-10):
本人今天修了一块华擎945PL板 ,775针。经检测上真CPU,查CPU无供电!换上假负载后,供电,时钟,复位。都出来了。本人考虑更换电源管理芯片。更换完毕后测试能正常进系统使用!本以为修好,但是,十分钟之后。又恢复以前症状!本又考虑加焊北桥。加焊北桥之后,测试能正常进系统使用!本以为修好,但是,十分钟之后。又恢复以前症状!本人接下来换上原主板的电源管理芯片,之后板子又好了。但是,十分钟之后。又恢复以前症状!。本人灵感突现,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受热就能正常!结果,本人给电源管理芯片加热果然正常。但是冷却之后。症状依旧。本人试验十余次都是此现象!现无可奈何,只能在基地请教高人解答!

网友(点评):
好像还没有人回答上这个问题哦,上次我遇到这个问题,我就是把北桥取下来重新植下珠就好了。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或者CPU座子虚了

网友:
这个你看看当不正常的时候芯片的引脚信号    和正常时对比下

网友:
应该是CPU座了虚焊了,775座子易虚焊,或者PWM芯片周围电容变质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座子加焊过了,现象依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周围的电容,也全部换过新的。还是现象依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北桥我已经取下来,从新植过珠!但是现象依旧啊!

网友:
呵呵,那就难搞了,有点怪了,按道理你吹热就好一般就是以上问题都可以解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很怪,所以才到论坛上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