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热了,传说中NEC大电容为大家创造效益的时候到了

楼主(2011-05-10):
天气已经越来越热了,传说中的东芝M200系列的NEC大电容为大家创造利益的时候到了。今晚见到有师兄秀出了他的换电容写真和他店铺写真,令我也有了发出我拍了有段时间的东芝M207换电容的PP写真的冲动,一直没空发上来的写真相片,今晚趁着没上课,也该出来秀秀了,“应吓景”,呵呵。

网友(点评):
这个布局挺美的。不过,再加大一下间隔会好些。

网友(点评):
虽然没见过楼主的真面目,相信楼主长的一定很讲究、精致!^_^

网友(点评):
楼主是南方的吧, 也讲白话的?, 呵呵, 嗯, 焊工很好,

网友:
那个电容飞J8难去,力用大了怕搞坏其它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容怎么替换啊,

网友(点评):
你没看到图片吗?用6个330的电容代换。

网友B:
叫新加坡佬过来看看 这才叫维修艺术。

网友(点评):
无边老师过奖了。

网友:
哈哈做的不错啊。不过一般我看到大电容没坏的基本不换留着下次再收钱

网友(点评):
饼哥,你不坏,钱不爱啊。

网友:
有哪位师傅知道怎么换原装电容上去啊?

网友(点评):
原装电容要七八块一个,也不好焊上去,还是用几个小电容代换经济耐用。,也好找,料板上大把。

网友(点评):
换原装的也简单,用BGA往下拿,再用BGA往上放就行,不过三温区的,底部的温度设低一点,要不然会把CPU座给整虚焊了就划不来了,拿下来再上有铅的焊锡,这样往上整体温度就可以低一点,比较保险

网友:
我的技术很差的 那也是第一次换而已 现在电路图还不会看呢 只会简单点的。焊功基本上没练过 见笑了

网友(点评):
大家互相学习,互相探讨,共同进步,没有取笑的意思,只是你的贴突然让我想起我没发出来的相片。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放心进我店修机的一般都会回来跑不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放心进我店修机的一般都会回来跑不掉的

jzfs看来做生意非常有一手,能指点一二吗?

网友C:
谈不上做企业的多点回扣多给点什么都有了

网友:
NEC这个电容感觉挺另类的,也许我见的太少了

网友:
我一直想知道是怎么拆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谈不上做企业的多点回扣多给点什么都有了

原来是做单位的,我们没这么命好,都是做散客和同行的多。所以信誉比较重要。

网友:
这个电容貌似有点不好拆。

网友:
这个电容我也换过 不过我换的是同型号的 取的时候得用风枪吹 吹的时候要小心点 不要碰到旁边的元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叫新加坡佬过来看看 这才叫维修艺术。

哈哈,刚才刚好看到那个新加坡佬换的电容,焊工跟这个一比,天差地别啊。。

网友:
我感觉去的时候先用BGA预热一下再用风枪拆很容易,板子凉的话要吹很长时间,,

网友:
排得很不错 ,不过我不是刮中间我往往是在中间加  吸锡线

网友:
大电容还真难搞

网友:
可以用330的电容代换啊,又学了一招啊,CPU的大电容可以用BGA台换啊.

网友:
我一般是用风枪吹下来的。很好吹的。

网友:
焊接技术不错,新加坡的没法比.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用不着用风枪,把上面的盖揭掉,下面的用烙铁焊就行,很快的,而且美观

网友:
处理得很漂亮,一直还没有弄过这个大电容,希望有机会试下

网友:
这是通病吗,学习了····

网友(点评):
是通病,地球人都知道的了,随便一搜,大把这方面的贴。

网友:
就用BGA 焊,我们都是这么弄的。。。。。

网友:
换这个电容先把外壳去掉,不过我一般优先找位置加四个330电容,没有位置才这样换

网友:
这个电容很好拆啊,用BGA加热185度,然后用风枪一吹就下来了,换上去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布局可以哦!~不过不晓得,为么这接!~

网友:
拆这电容得暴力点  呵呵

网友:
问下楼主   那个电容怎么拆下来啊

网友:
我今天有点郁闷,换了这颗电容开机不亮,电容是用新买的原装的,电流在780MA左右徘徊。
现在没有办法修下去了。

网友:
我还没接到过了,有机会试试

网友:
早就知道了,着个电容还能引起花屏,不开机,死机,就是设计有问题

网友:
原来是这个搞的,以前想换,不过没有换

网友:
都是高手呀学习啦

网友:
好经验呀,学习了

网友:
这大电容不用换,可以加多两个330的电容上去就可以啦
创基维修
不换不稳定吧,原来的大电容不是漏电了吗?

网友:
呵呵!真是各有妙招啊!学习了!

网友:
有哪位换了大电容还是点不亮的处理方法吗?

网友:
这个电容超级难搞 见了他我就晕...

网友:
看来我是没机会碰到这种事情了

网友:
我的经验就是,直接用偏口钳破坏,然后再上焊锡丝堆下来 ,要不要是吹坏了其他的东西,就不划算了 ,反正是要换电容的 ,就让它坏个彻底

网友:
哈哈,这个整得好,比我的飞的线好看多了

网友:
一般这电容坏都是开机不显示吗?

网友:
好家伙,整个维修界都知了。。

网友:
这个才是维修的艺术。是我们维修的动力

网友:
这次看到了这个电容的真面,看上去还真的唬人

网友:
这种电容很难拆的呀 ...
很容易爆 ...

网友:
换的很干净,不错哟

网友:
這個太利害了吧!! 還沒想透為什麼!!

网友:
楼主的焊功很好,也很漂亮,,

网友:
喔?! 傳說中的NEC電容又重出江湖了?!
樓主提供的是不錯的一招~~

网友:
这个大电容 创造了不少的利润啊 谢谢NEC 谢谢CCTV 哈哈

网友:
这个电容坏了不知道是怎么情况呢?到现在还没有遇见过这电容坏了的!

网友:
不知道这个机子什么故障换NEC,

网友:
这么大的电容拆下来要费些工夫啊。楼主直接用风枪吹行吗
你是怎么拿下来的

网友:
貌似我也是一台也没接到过,。。是不是会不定时掉电啊,这种机型的机器。

网友:
不错,经典案例

网友:
干净美观漂亮,维修就应该这样,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直接把盖子去了,用烙铁使劲烫就行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下次来了就干它

网友:
我一直都是在旁边的两个空缺的位置直接加两个330的就行了

网友:
LZ太谦虚了,这得要多少功力才能做到的啊,我好真不好做的来啊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了,觉得焊工还不错嘛!

网友:
这是新加坡佬埋下的伏笔,让咱们捞着了,呵呵

网友:
楼主,焊锡功夫了得啊!!焊的还真整齐啊。上次我也换过一个,记得放了4个电容。反正不是太好焊。
创基维修
见笑了,其实很多人焊得都比我好。

网友:
看到有些同学问到,这电容会引起什么样的故障现象,我就在这里补充一下我遇到过的。这电容引起的故障有:没显示、花屏、掉电、死机、蓝屏...出现这些故障往往让人往显卡方面考虑,特别是花屏,容易误导。当然不是百分百这些现象都是这电容问题,不过这些大家已知的机型,最好还是先换掉,免得走弯路。

网友:
这个见过我们店的一高手换过 风枪取下 再上 看不出痕迹

网友:
这种电容用风枪一吹就坏了,这样是个好办法。学习了! 除了用330电容替换还可以其它的吗?

网友:
有一次买了5个OE128把我害惨了,郁闷,后来发现这个电容都有歪的,郁闷

网友:
东芝的 有空位 可以直接装4个电容

网友:
呵呵 真的不错 赶紧 练习啊 啥时能有如此焊工

网友:
中间是接地,两边是+

网友:
焊的确实漂亮 赞一个

网友:
楼主,焊锡功夫了得啊!!焊的还真整齐啊。上次我也换过一个,记得放了4个电容。反正不是太好焊。

网友(点评):
见笑了,其实很多人焊得都比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