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天逸200的电池问题

楼主(2011-05-10):
该机不触发,后换EC好了。用电源正常,用电源+电池也正常。就是单用电池不正常。(进系统一到滚动条就掉电,但进DOS正常),不知是软件驱动还是那个硬件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电池管理芯片吧.

网友:
电池管理芯片或是DCIN信号有问题。二极管有问题

网友:
也可能是EC的问题,但是 我你再试下把CPU的两个供电给处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