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00怪问题分享

楼主(2011-05-10):
使用一切正常,唯有一点:Fn健只要一按,马上黑屏,在修中,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换个键 盘试试,再把EC换下试试

网友:
先换下键盘驱动再托下EC试试吧。

网友:
键盘坏的可能性很大哦,换过没有

网友:
先换键盘试试,不行,再考虑修主板~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机器是进过水的吗?如果进过水的话,那换键盘是当务之急。如果不行再查主板吧

网友:
客户在别家换得新主板,BIOS也刷了,客户说没进水,不过我仔细看有点水印,只能找个键盘试一下了

网友:
最好先做个系统试试,不行的话,这个机子有一个通病就是BIOS愿意坏。

网友:
还是先换键盘看看吧有可能是键盘坏了

网友:
应该是键盘有进水吧连键了吧

网友:
会不会是键盘管理芯片导致的?

网友:
进PE试试  恢复一下BIOS试试

网友:
EC 出问题了,更新一下EC版本

网友:
先换个键盘,不行从装系统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按FN几次会不会恢复显示呢?假设切换显示器的那个键一直是处于按下的状态
以前碰到过FN键一直处于按下的状态
仅供参考

网友:
先换键盘,不行的话换EC吧。

网友:
最终答案,他的笔记本换过的主板进过液,南桥一角有点水垢,导致控制信号轻微短路,清理一下解决

网友:
换键盘不行换EC

网友:
键盘问题一般也就南桥和EC

网友:
估计是窜键了。Fn+F7一起按就是切换LCD和CRT的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终是南桥清理好的了吗?

网友:
先易后难 先换键盘 系统驱动在搞主板

网友:
先换键盘,再换键盘IO

网友:
楼上的两位有没看到上面的原因?进水了

网友:
键盘、EC、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