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P3188代换ADP3166

楼主(2011-05-10):
  今天修了一片ASUS K8N主板。。不复位测之ADP3166坏。用ADP3188代换后。我看了PDF就有一个脚不一样的。。代换后的只认出一片CPU 2500+其它都不识别。开机显示CPU内核电压偏低。我装系统和测试都没有问题。。这两片电源IC能否一样代换的。。我换过。大部分CPU都不识别了。。。。但用识别出了一片。SP 2500+。。上去也很正常。。。

网友:
CPU供电IC最好原型号代换比较稳定,通用芯片会造成机器不稳定,有时会出现一些奇怪的问题~

网友:
3166可以用3186代换

网友:
datesheet 那个脚不一眼让大家个你 看看

网友:
哈哈 这片SP 2500+也算是极品了     3188可以用 3168放心代换  用其它的还是不稳定

网友:
能正常出来需要的电压就好了啊。2个我没代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换了几片CPU包括速龙3200 SP2800 SP3000都不识别就这一片SP2500识别。。因为电源芯片我这里只有这一片还是从945主板上拆下的。。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不识别是不跑码还是屏幕显示UNKNOW!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就是不认CPU

网友:
代码是全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跑码测CPU电压多少

网友:
主供电1.06 复位2.60 VDDA2.58 VTT1.3 时钟1.51 总线 0.20

网友:
核心电压低的。我是上假负载测量的。

网友: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可以代替的   谁知道发个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