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310开机第一个灯闪。啥问题

楼主(2011-05-11):
今天客户送来一机器。。一开机,加电但不开机。心想这机器显卡坏的多。换个吧。。拆机一看显卡被人做过          拆开显卡一看,断二个线。飞上后补上漆。上显卡                  主板冷却后开机一试竟然亮了     心里想这么走运换个显卡就好  装起来先拷机。。。进系统玩着玩着掉电了。。再开不亮了。第一个灯一闪一闪的,,后两个灯常亮。。拨掉内存中间那灯闪。应该不是内存。。哪个兄弟碰到过这问题???急

网友:
就是内存的事你再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感觉还是显卡没有做好,可以再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今日也修好一部DELL1310,显卡和内存也会引起第一个灯一闪一闪的

网友:
有个图看下

网友:
你还是看看是不是显卡问题吧,在做个显卡吧

网友:
看一下电流跳变啊

网友:
电流多少,显卡背面的cpu供电芯片加焊一下试试,还有1310板子很薄,多次bga导致主板变形板层中间断线,再不行换板子吧

网友:
哈哈。。我那机器进PE会死机,亮的时候。不亮就是上面说的那现象。。。今天去了换了个HBM就不死机了。也没出现第一个灯闪的问题了。。

网友:
显卡没做好

网友:
内存过不了,看看内存槽有没有污迹。

网友:
我也怀疑就是显卡没弄好

网友:
HBM空焊的很多

网友:
主板掉点了 补点成功率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