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P800-VM/S 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1-05-11):
今晚接一台客户的TCL主机,主板是P5P800-VM/S,故障现象有复位,不跑码。

以为是比较难搞的,没办法,一样也要搞。
拆出来 清了下灰。上假负载,没复位了。

一步步来吧,没复位,我一般都爱测CPU供电。一下子找就到无CPU供电,再测了下其它的电压,内存,桥,VTT都有。

电源管理芯片ADP3181,一看是这个型号,心想,你千万不要坏啊,料板上面没有这个东东。

找PDF看了下,11脚EN,28脚VCC,1-5脚VID组合

直接测了EN等于0.5V左右,再测了下VCC正常12V,看来问题是在这个EN这里。

跑了下线,这个EN受两个三极管(不知是不是,反正可以断定是做开关作用)控制。

再跑了跑线,找不到下面那个管子的电压是哪里来的了,直接干掉上面那个管,上假负载先是有复位,等我再去测CPU的电压的时候,发现就没有CPU供电,再测EN已经没有了。

找那个+VTT_OUT_R的由来,这个线路上有的小电容都格杀勿论,还是一样的结果。

没办法问了问饼哥,+VTT_OUT_L和+VTT_OUT_R都是在CPU有了VTT电压以后,内部发出来的。这下子明白了,是假负载有问题了,上真U试,还是无复位,EN已经有了1.2V了,再测VID组合也已经有正常的高低组合,供电也正常。
看来是ADP3181罢工了。

找不到这个东西啊,论坛里搜了下,有人说3180能代换,有人说不能。看了看PDF,只有第6脚标示的不一样,不管了,试下。

换好直接上了真U,呵呵,无问题,搞定。
装机进系统一切正常。

总结:
     1. 假负载有问题搞到一直以为没有EN出来,其实这块板的故障可能就是3181坏而已,后来测过那个下面的管子,B(或是G)极吧已经是高电平了。因为装了风扇不好装那个管子了,就没装,客户已经在边上等了。
     2.昨天也是一片华硕的板子,用的3180的,跟这个差不多,不过那个是CPU座虚焊,VTT直接进不到U座里面,导致无EN。其实这个上课的时候已经讲过了,现在才想起来  。

板子的实物图就没有了,客户直接拿走了。

附上今天收垃圾收回来的华硕玩家国度,哈哈,运气不错。全好的。

再看下我简陋的工作台

最后,特别真诚的再感谢一次饼哥!

网友(点评):
楼下,他已经毕业了。楼主你缺少个BGA啊。赶紧买360吧。呵呵

网友(点评):
很多板上775假负载都没有复位的,难道在基地出来的你会不知道??

网友:
楼主思路分晰很透彻,可见理论功底不一般,学习了,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你在基地学?还是回去了啊?
ADP3181常见的芯片你也不备货啊,

网友(点评):
回版主,我已经在基地回来已经半年了。 现在还是菜鸟一只,不知要备哪些IC,不过手上料板还有几十片。 多谢指点。

网友:
假负载不好用害死人啊。有一次我也遇到过就是没复位结果换别的人一下OK

网友:
看来去了基地学了不少东西吧!我机会我也要去向你们学习学习。

网友(点评):
安化的?来吧。跟你学习下安化话

网友:
这样个搞法,搞个假负载还要搞个真U备用 ,要不然遇到这样的问题真是害惨人啊

网友:
一定最好看好我的桌子上工具有哪些。~~~坏775是必备的。

网友(点评):
现在明白坏的775U还有这个用途

网友(点评):
怪不得看饼哥修主板。上CPU不加散热片,也不怕烧,原来是坏U,呵呵,又学一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正在跟你们联系耶,好想去可自已家里两个店子,去不了,想远程教我可以不?

网友(点评):
可以报名远程~~联系981775188

网友:
学习了 3181可以用3180代换 那3186 3188 3166等等还有其他31系列的 那些还能互相代换呢

网友:
等新的店面租好就上个BGA

网友:
回复 网友B:

等着你联系我啊。呵呵

网友:
上个BGA我肯定是收不回成本的,只是拿来充下门面,哈哈。

网友:
思路清晰,可见理论不一般!!!

网友:
大家试试吧!!

网友:
晕,。搞维修的台面怎么都那么乱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BGA是必须的

网友:
坏CPU呵呵,好点子,楼主功底真好,好羡慕你。学习中

网友:
为什么我上次电源I/C3180用3181电源I/C来代换。。却把板子烧了呢,是不是要是什么电路,,谢谢,,楼主回复。

网友:
好像这个3181坏的比较多,上次修了一个是第一路的上管坏,3181也坏了,协控却没坏。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这个是用的3180代换3181,看芯片的脚位图应该就是可以代换的.

你把板子烧了是烧了什么地方?

网友:
北桥烧坏了呢,,、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北桥不是有专门的控制芯片控制其输入电压的吗?

网友(2015-07-16):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北桥不是有专门的控制芯片控制其输入电压的吗?

输出电压一般由PWM或电压比较器芯片加MOS管组合开关控制管理。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很好啊,不错

网友: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坏的很多啊

网友(2015-08-19):
原理做指导,维修更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