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硬盘坏道的方法

楼主(2011-05-11):
屏蔽硬盘坏道的方法有几种??

网友:
其实通常就是一种方法,坏道部分分区后不再使用。用FBdisk扫描一下(这个软件一般ghost系统盘集成),自动或手动将坏道部分分区屏蔽就可以了。

网友:
也可以用MHDD

网友:
用FBdisk 就这一个

网友:
mhdd怎么屏蔽坏道   请高手讲解下喽    吾一句话汝收益胜多

网友:
mhdd怎么屏蔽坏道   请高手讲解下喽    汝一句话吾收益胜多

网友:
FBDISK这个软件只能屏蔽136G以下硬盘,现在对大硬盘是不行了。

网友:
你可以找MHDD的说明看看 网上有教程

网友:
用pc3000把坏道加PLIST

网友:
专业工具就是PC3000,没有的话就MHDD,不行的话就分区,把有坏道的隐藏起来

网友:
MHDD怎么不会用啊,PC3000要多少钱啊??

网友(2011-06-17):
mhdd屏蔽坏道 很好用

网友A:
mhdd屏蔽坏道,没有多大意义,免费的只能加G表;PC3000,效率源等专业工具才能加P 表!

网友:
mhdd低格 屏蔽   我一般是用MHDD扫描看坏道的严重性 还行的话就用HDDREG 虽然速度慢 但效果很好 再用MHDD查看

网友:
大侠发个连接,让我试下(用MHDD屏蔽坏道的方法)

网友(2011-07-22):
MHDD只能从后面开始,最好的办法就是分成区再藏起来

网友:
求  来个MHDD屏蔽硬盘坏道的教程

网友:
我也想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mhdd屏蔽坏道,没有多大意义,免费的只能加G表;PC3000,效率源等专业工具才能加P 表!

什么是G表,什么是P表呀???求教.......

网友(2011-08-30):
一个硬盘分了CDEF四个盘符,应用软件在D盘,运行应用软件非常慢。
用MHDD扫描硬盘,发现D盘坏道多多。
用MHDD修复坏道,并将D盘隐藏不用。
硬盘还可以继续使用。
MHDD还是蛮好用的,教程网上搜索一下就有。

网友:
PQ吧,直观好用。

网友:
发一个MHDD的教程,供大家学习

网友:
mhdd   挺好用 扫描的时候可以输命令搽除坏道    基本都能搞掉

网友:
基本不去擦,太慢了,
MHDD记下大概位置(按百分比来记)
把有坏道的分成一或者多个区(坏道区),
分完所有区之后再去把坏道区删除,这样坏道的地方就变成了未分配。

当然。。。。如果是自己的那就察一下,再不行就低格

网友:
MHDDERG  还不错,  不知道那绿点怎么修复!   不修复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