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电源故障求助

楼主(2011-05-11):
电源接负载就保护,空载启动困难,特别是灰线无电源好 电压,经查后级管子,电容都是好的,3个光耦检查也是好的,下面不知如何检查了?

网友:
我来发表个废话,这种情况我都是把后面的那个大散热片拆了(就是3个肖特基二极管的),然后把板上的东东在线全部粗测一遍.

还遇到过是初级的功率对管有微短导致.要焊下来才量得出.

网友:
就是如此测的呀,完全是好的,初级没问题,现在是灰线无电压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