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灯一体高压板怎样改成两灯的用

楼主(2011-05-11):
手上有一台AOC TFT19W80PS的显示器,屏坏了。手上只有一个两灯的屏能装上去。可两灯的一体高压板换不上去,只好想办法把这个四灯的改 成两灯的用。还请各位老师帮忙啊。主蕊是OZ9938GN   两棵小蕊是9945N。请老师们帮帮学生吖!!!

网友:
这个好像不怎么好改吧,我也没改成功过,还是想办法装2灯的高压板进去吧。或者等高手来解答。

网友:
谢谢啦!你是怎么改没改成功的吖,学习后我就不会再走错路了

网友:
我没见过谁把4灯改成2灯的。。

网友A:
不会吧,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吖?

网友:
这个我也真想知道的,以前遇到,试了很多次都不成功,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换双灯高压条不就完了嘛,非要改就短接试试芯片会不会发热

网友:
直接短了两个不用的灯管接口就行了,上下各短一个

网友:
去保护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方法我试过一次,不管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一直都是这样改,没有遇到不管用的,不管用就要自己找原因了,如果接上去的两根灯管也老化肯定是不管用的

网友:
高压条少一个灯就没用了啊,控制芯片的问题,4灯变不了2灯。

网友:
改双灯高压条,成本不高,省时省力。

网友:
去掉一路灯管,然后去保护。

网友:
再不用的灯管接口处加高压电容,或者直接短路

网友:
直接把不用的口短接就行了,不过这样高压用不长

网友:
好像有的通用驱动板 不用去保护,直接两边各插一个就能用

网友:
换个双灯的通用高压板上去。还是保险些。

网友:
我以前4灯改过2灯的,直接把接灯管的口上头连起来,好像一直没返修,可以试试,纯个人意见啊

网友:
去保护  你爱几路几路

网友:
保护做OK了。就行了吧?

网友:
去保護 很危險的,萬一故障沒保護線路,小心會起火的。

网友:
谢谢大家,给了不少意见。

网友:
真是说啥的都有 不过 起哦也见过 有改好的 不过 我也说不清楚是咋改的

网友D(2020-08-20):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吖?

更换一体灯罩就可以

网友D:
把近灯两条线连在一起接近灯,远灯接远灯,地线接灯泡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