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MX SE 上的CF RP是个什么管子,有什么有可以换?

楼主(2011-05-11):
华硕M2N-MX SE 上的CF RP是个什么管子,有什么有可以换?

这个管子是中间脚3.3V SB输入   右边脚1.2V SB 输出给南桥供电的,故障是不触发,因找不到同型号一样管子, 就在其它板子上找了个外形一样大小一样的1087换上, 右边脚电压变成了2。46V    可以通电了,但是没复位,可能这个1087是不能代换的,不知道这个CF RP可以用什么代换?

网友:
补充一下,这个1087换上后,南桥很快发热 烫手

网友:
不太肯定是不是

网友:
楼上说的是BCP69之类,很多网卡边上都有这个东西。PNP管

楼主的是个NPN 。华擎板子的待机电压经常用。查过点位图了。确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月饼老师,我也用点位图看过,跟你的图一模一样,写的NPN  还写有4350X,但是感觉又像1117之类的稳压管, 如果是三极管的话,是不是找个NPN三极管接上去就可以代换了?

网友(点评):
50V 3A 以上

网友:
还是饼哥强大

网友:
换了个A004 20V 3A 的三极管  输出只有0.35V了  不触发了  换回1087就能通电   就是电压高了

网友:
收藏了再说,以备后需之要

网友(点评):
你下载分都是负数了,还敢灌水。。。。

网友:
这种管子有点难找吧。我一般都是拆板上的。

网友:
这管坏,桥有问题的可能性大。这一个不爱坏。

网友:
这个管子好像没有代换 只能用原型号的

网友:
我记得这个好象叫什么控制电流的稳压管,以前在一个教材上看到过,具体叫什么忘了,类似1117,但脚位跟平时常用的那些待机稳压芯片不一样

网友:
新手前来学习,大家多多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