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845GLMS04-L的I/O?

楼主(2011-05-11):
   今天接到一板子,杰微845GLMS04-L,拿过来一看,没有I/O,其他地方都没有被动过,客户说要修(原来是别处修的),只好叫客户明天过来拿!    上官网找不到类似的帮助信息,在此希望各位大虾们指点下,杰微845GLMS04-L的I/O??是什么型号的,或者用什么代用?

网友:
楼主你也要注意查看其它地方有没有被下了黑手。

网友:
纠结了撒。。。。这种不好搞了。。

网友:
很简答那。你看开机进了IO的多少脚。68 就是83627HF-AW  进75就是8712F-A GXS 一般没有其他的IO

网友:
楼上是高手,,,,学习拉啊。。。。呵呵

月饼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那你就给客户说,主板烧坏的地方太多了,修起来不划算,再给他对个加点钱不就成了吗?

网友:
学习了!!

月饼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饼叔,是进68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倒。me"芳龄"28.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额,下次不会了

网友:
这样的着判断倒是很明细啦,呵呵,

网友:
收藏了再说,以备后需之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