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 775X FIRE-VSTA 主板 不跑码

楼主(2011-05-11):
   这块板是收来的 卖的人说 这块板有时黑屏 我拿回来后 看看板上挺脏的 我就放水里洗了一遍 然后用压缩空气吹干  装机测试 一切正常 我还用了几天
  昨天 因为我的另一台机子偶尔会死机  我就把那台机子里的内存给换了(这内存是网上淘的水货 本身对它的质量就不是很放心)内存装到现在这块板上 开机 显示两屏后 听到主板上有点异常的声音  然后就断电了
现在的情况是可以开机 但不跑码 上假负载  测得 PG电压 复位电压 VTT电压 核心电压 都在1.3V左右  时钟电压0.38V  上真CPU  无核心电压
请朋友们指点一下

网友:
对主板放电应该 可以呢,再上真CPU试试

网友:
查CPU供电条件。也许假负载 1.3v是假象

网友:
不会是你的CPU弄坏了吧

网友:
应该是主板那里绕坏了吧。再仔细看看了。

网友:
应该是IC的事情

网友:
CPU的核心电压 是慢慢升上来的 刚开始是0.65V 半分种后升到1.3V

网友:
   前两天在练车 所以这块主板一直没去弄 今天刚好有时间 我试着去点了一下 居然跑码了 但是 有声音发出 我也形容不出这个声音 应该是论坛里常听别人说的那种电感发出的 啸声 吧 在CPU附近   反复点了5次  最后没声音了 也可以进系统了 我这个帖子 就是用这块主板装机发的
  本来修修电脑就是兴趣 爱好 基础比较浅的 还碰上了这种半死又活的主板  趁现在好的时候 我好好量一下主板的各个测试点

网友:
按照无cpu核心供电来修

网友:
按时序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