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1-05-11):
有个NESO的液晶显示器,开机以后,屏亮一会儿就灭了,等一下就又亮了,就这样明明灭灭的,没有规律。已经换了新开关,新高压板,新电源识别器,故障依旧....请高手指点迷津!会不会是驱动的问题呢?

网友:
这种没规律的明明灭灭,主要表现开机的过程中,如果进系统的时候是亮的,那就好了,一直都会亮着,反之,则一直都不会亮了..

网友:
灯管也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
电源板有问题或高压板,可能是虚焊或电容充放电不好。仔细看看!

网友:
以前我也修到一台22寸液晶,现象一样,没搞好,送到其他的所谓“专业维修“店,直接给把屏干坏了,不过到是没再闪了,我估计应该是换灯管来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