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10风扇不转,要换IO么?

楼主(2011-05-11):
风扇不转了。灰清完了,用手转也比较灵活。风扇三条线,中间的棕线连在主板地线,蓝线有3.3V电压,黑线没有电压。排除接触问题。

没有经验,问一下,这种情况是风扇坏了么?黑线没电压正常么?没电压时风扇会转不?

=========================================================================

后来找到图纸,知道风扇是由io发出信号,通过运放驱动场管最终控制风扇的。

电压没问题,电容也不漏电,D512吹下来测也正常,后来发现无论温度多高,KBC3_FANPWM这个信号始终没有电压。这个信号由IO  LPC47N354 发出的,按压这个io也不行,怀疑io坏了。客户急着要,和客户协商直接连接场管的D与S,让风扇一直转了。

能确定是io坏了么?如果是,大家一般怎么处理啊?

网友:
温度上来才转的,开久一点再看下,先别鸡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有点烫手了还不转啊,不太敢试了。

有必要再多开机一会么?

网友:
温控,,,那个黑的是温控,,,,不行就飞个线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前天搞个进"滴塑原料"的11.6寸的本,默认隔了差不多两分钟才转,刚开机转一下就停,要不你到CMOS看看有没有设置下主动散热看看.

网友:
  那是有温控电路的 、温度到啦自然就“呼呼”想转了 。让它转还不简单   实在不行给它咯  3.3V \5V就OK啦

网友:
开机一会cpu就72度了,风扇还是不转。

应该是温控坏了吧,这个该怎么修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已经排除风扇的问题了。

网友:
楼主  你没有用可调电源 试试风扇嘛    用5V测量   接地线和供电   一试就知道风扇是好的不是

网友:
首先要判断风扇本事是否正常,然后再去确认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
如果io挂掉了,值得换io么,大家一般怎么处理啊?

网友:
先确定是不是风扇坏了在修电路 如果风扇没坏改常转也可以

网友:
先看风扇好不好啊,再看温控电路

网友:
开机短时间内转不转?转则是温控电路故障,不转那就要一路查电压了。

网友:
遇到这问题就像你做的一样,跟客户说要换IO要多少钱?不换的话可以帮他改个常转,说明情况就行了。

网友:
先确定风扇好坏,再测温控 最后判断是否换io要换的话 大部分都是值得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底啊,你说换了io会好么?

网友:
不行就飞线吧,,,,

网友:
找个DELL检测盘检测一下风扇就是啦!里面有独检测风险的,这么快就确定温控的问题?有的板子风扇起转温度很高,尤其是DELL的LATUDI的本子

网友:
通常不用换件的,借一个合适电压给他供电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了也不一定好啊,

网友:
DELL的机器以前用,温度测试软件看了,要得最少75度才可以开启风扇的

网友:
动不动就想换IO这是不正确的思路。

网友:
戴尔机器是那样,风扇很少转。

网友:
戴尔的本子有的就是这样的,,开机后,,好一会才转的,,,你可以拿一个测显卡的软件视频,,,测测,,如果测了5。6分钟,,,还不转的话,,,你就把风扇拿出来,,拿一个可调电源,,测风扇,,,风扇是好的话,,,就像你说的,,你已经查到,,那里的信号没出来,可以先换IO,看看好不好使,,好使的话,,就换一个吧

网友:
直接飞个5V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原来是这样啊,我用everest看的温度,cpu到65我就不敢再试下去了,关机了。
看来有必要测到75度以上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