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LOGo死机

楼主(2011-05-11):
t43 logo 死机飞线的捷径!论坛里面都在说如何修。就是没有人站出来教怎么飞线的。今天上图

网友:
    上图 ?  LZ图在哪呢?   忽悠人呢 ?

网友:
我前几天也遇到过,不过有时能过LOGO的..求解达

网友:
从时钟芯片12PIN,  到南桥A27,,就是南桥的最左上角那个焊点。。

网友:
我传上去了 怎么没有看到啊

网友:
问一下,时钟的12pin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时钟的第12脚啊?

网友:
谢谢楼主,学习了。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应该是南桥吧   或者是 BIOS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此机子通病是南桥和显卡出问题,先可南桥来吧。

网友:
飞线过去是什么意思?南桥坏了????

网友:
楼主,送佛送到西嘛,不要送到一半就把人从天上扔下来。一,IBM T43 LOGo死机 ,是指这个是通病,是因为南桥的某个时钟信号异常?如断线?二,从时钟芯片哪儿飞到南桥哪儿?三,最好解释一下故障产生原因。

网友:
哪条线路有问题噢?如何判断

网友:
汗- -# 就是因为南桥自检通过。没有USB 48M 时钟,档logo

跑马卡上面应该是跑55   的确是通病了

网友:
楼主果然是惜字如金啊。忍不住想扣分了

网友:
学习了 终于知道 呵呵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具体操作方法。找一个废的FBM 南桥,在桥的正面刮线,直通下面的BGA点,

不过,此招慎用,一不好,报废一个南桥

而且极不稳定。本人亲自测试过的

网友:
请问具体怎么搞呀???需要把南桥拔下来吗?

网友:
对了 ~~~还有点位图可以看得哦

网友:
不会把桥搞坏吧

网友:
我认为可行,以前也是这修的。 也不需要把南桥拆下就可以直接飞线了

网友:
衡阳小丹
的帖子
是因为南桥虚焊引起的?

网友:
晕 终于知道为什么了 以前经常看我师傅飞这根线 问他他也不说 现在终于知道了 感谢各位大神 基地万岁

网友:
怎么 飞线的啊?要说清楚!

网友:
飞线是飞一跟还是2跟 时钟都是一租一组的

网友:
是不是桥坏啦啊 拉那条飞线是不是不对

网友:
知道 原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