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上网本莫名其妙的问题

楼主(2011-05-11):
前几天接到一台联想上网本,客户说是开不了机。于是,先当着客户面查看一下症状,用电池的时候按开机键,听到风扇一阵响之后就没有动静了,于是接上适配器再试,还是一样现象。拔掉电池,直接插可调电源,想看一下电流跑到多少,结果没想到,竟然启动成功了,以为可能电池没电了,又恰好适配器坏掉,于是关机再插上适配器试,居然还是能够成功启动,之后不管怎么试,用电池和适配器都能启动,怕是虚焊,到处拍了拍,也没有问题,很奇怪的现象,不知是什么原因?另外,这个上网本待机时候的电流怎么是0啊,正常吗

网友:
上次一台联想老机了,型号忘记了,客户拿来时,他说他在接电话的时候,用笔在触摸板那里的小洞洞里面,动了一下,就自动关机了,怎么搞都不通电了,应该是烧了短路了。
然后拿过来,我把电池拔掉,用万能电源就可以了,把电池装上,也可以,高兴极了。
然后我就拆机,裸板检测,对客户说,主板烧了,短路了,能修好260,客户同意了,直接加加焊,大约搞了个把小时吧,装机试机,OK,收钱走人。

网友:
你那上网本是什么机器,LENOVO上网本都有待机电流。0.01A,你的没有不正常哦。就算好了时间长短问题啊。

网友:
是个熟人的,没好意思多要钱,反正没有问题了,当时忘记看型号了

网友:
有的三位可调电源不准的就看不到用四位的一般可以看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噢,可能是吧,我用的就是三位的,谢谢啦

网友:
- 居然有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