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C NFORCE6M-A点不亮?

楼主(2011-05-11):
昨天还用的好好的,今天突然之间就死机了。然后拆下来换了块新电源试试还是不行,但是12V拔掉就会转了,插上12V转下就停了?求助?问题大吗?具体哪里坏了啊?

网友:
CPU供电电路中有MOS管短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也不对啊。我用这块主板换了个CPU就点亮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原先4600+的CPU不应该那么容易坏的啊。就是因为死机了,才关了下就成这样了。

网友:
大家试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既然你换CUP好了,应该是CPU短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CPU的问题,那不是玩完了吗?CPU都已经过保了啊?怎么办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AMD的U很容易坏的,我以前也有一个AMD 4600+的U,坏了我都不知道,用好主板点,点亮后就掉电,我都以为是主板问题,把好几块好板修好了掉电又修成了废板!

网友:
但是没法给客户说啊。原先人家用的好好的,现在在我们这里返修给对坏了。你怎么张口说啊?

网友:
462的U最容易坏,不上风扇的,一开机就挂。

网友:
    462的U是容易坏,上次就因为没有上风扇,

网友:
新手前来报到,敬请大家多多关照

网友:
46 跟 52  的U坏的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