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精英661FX-M7

楼主(2011-05-11):
是个2修板, 来的时候自动加电且短路  ,换MOS管不断路了,还是自动加电不自检,过几秒就断电了,测开关针没电压,发现开关针背面断线,连上也没电,跑线开关针到了一个风扇脚上在没有相连的线路了,,我就想问问谁给开关供的电。开关直连风扇上,没有任何电路了  南桥是  SIS 964

网友:
只知道PSON 连去964,PWRBTN 也是从 964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哥们有图纸啊  分享下中不

网友:
开机排针电压,一般都是3VDUAL 经过电阻上拉的, 有的还接有一个复合三极管保护.那三极管坏了,电压自然也是拉低了.

网友:
收藏了再说,以备后需之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