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接触不良,也可以令主机无法启动 (申请转正)

楼主(2011-05-11):
自用AMD的电脑,平时使用一直正常,有一天突然无法开机,屏幕无显
示信号输出。
排除过程
开始认定显卡出现故障。用替换法检查后,发现显卡无问题。
后来又推测是显示器故障,检查后,显示器也一切正常。
拔下插在主板上的CPU,仔细观察并无烧毁痕迹,但就是无法点亮机器。
仔细检查,发现CPU的针脚均发黑、发绿,有氧化的痕迹和锈迹(CPU的针脚为铜
材料制造,外层镀金),用牙刷对CPU针脚做清洁工作,电脑又可以加电工作。
后录
    CPU除锈后解决了问题,但锈究竟怎么来的。最后把疑点落在那块制冷片上,可能是因
为制冷片将芯片的表面温度降得太低,低过了结露点,导致CPU长期工作在潮湿环境中。而
裸露的铜针脚在此环境中与空气中的氧气发生反应生成了铜锈。日积月累锈斑太多造成接触
不良,从而引发这次奇特故障。此外还有一些劣质主板,由于CPU插槽质量不好,也会造成
接触不良,用户需要自行固定CPU和插槽的接触,方可解决问题。

网友:
呵呵。。。。恩,,,历害,,,分析的很好

网友:
不过现在这些故障一般不会再发生 了,因为技术上会越开越成熟的,但是这种故障也会时有发生的   学习了

网友:
见到775针的CPU接触不好的 AMD的带针的比较少。

网友:
却是 厉害  干了这么长时间这我是第一次听见的

网友:
哈哈用在潮气很重的地方比较容易氧化。在南方笔子里N多小强。

网友:
海边的地域还是比较多氧化的,空气含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