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通老是限路由,大家有没有好办法?

楼主(2011-05-11):
我们这网通又限路由了

网友:
MAC绑定。或是用可破解的路由器

网友:
这个没有一次解决的办法 有矛就有盾

网友:
试下路由器里面的MAC地址克隆,把路由器的MAC地址克隆成你的电脑的MAC地址,而把你自己的MAC地址改掉。

网友:
直接在路由里设置MAC克隆
就好了,我们这儿都是这样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我那里也一样,电信总是限路由的。

网友:
用磊科的路由器带网络尖兵的那种可以破解路由限制

网友:
路由里面有个设定 就是出场的时候路由器里面有个马克地址。。 你把你电脑的马克地址复制在里面就ok啦

网友(点评):
什么是马克地址,知道IP ,MAC 地址, 还真不知道还有个马克地埴址

网友(点评):
楼上的意思因该就是MAC地址

网友:
到路由器厂家的网站看看有没更新的BIOS,MAC克隆这招已过时了

网友:
我这里也是,用的磊科的N205貌似可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克隆MAC地址就可以

网友:
现在的路由都支持破解了,你换个路由吧

网友:
限路由就上不去网了吗

网友:
MAC地址克隆吧!

网友:
我都是打电话骂他们的,呵呵,凭什么限,我就需要两台电脑上网。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限路由后,就只能一台电脑上网了,不能多台电脑上网。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线路由可以 破解吗 一个用有线 一个用无线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克隆MAC地址,具体方法是怎样调制呀,说的祥细一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可以的,一个用有线 一个用无线,人家也能识别出来是两台电脑在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