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南桥掉点求救

楼主(2011-05-11):
IBM T43 82801FBM 南桥掉了3个点(同行送修 不是我弄掉的)点位图软件不会用箭头指的那个点 连那里 在软件里 点那个点就是这个答案 有块料板 测了不连着

网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点评):
这个是空脚撒

网友:
啥意思啊,你拿表测测看是不是地线,或者是什么信号线,要分析了

网友:
图上箭头指的点掉了 我不会使点位图软件 怎么知道这个点和谁连

网友:
不是地线 没有尾巴

网友:
这个好难办了。

网友:
空脚不用管

网友:
楼上正解,空脚,不管它。

网友:
周遍没有走线,就是空呀

网友:
空脚也转了这么大圈

网友:
同意楼上,估计是空点。

网友:
空点。不用管

网友:
GUAN孔没有就是空点,不用飞哦。

网友:
IBM点位图好用的,只能对照点位图查了。

网友:
这板摔过吧。空点不用补好点飞线吧很锻炼人

网友:
都是空点,不用管它

网友:
IBM的点位图很简单啊 一般的都无师自通了

网友:
可以找南桥的PDF来对下是什么点,再对照图纸就知道是不是空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