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20S!

楼主(2011-05-11):
版号;英业达6050A2137901

机器是二修机,南桥被换过,动的地方不多
现在故障为开机电流在0.78左右掉电,掉电后重启
如此反反复复
先测了一遍各电压和PG信号没有发现问题,掉电,让人蛋疼的
问题。
想想,重启和是不是南桥一直在触发呢,加之上家换过南桥,
不放心,自己去换了一个全新的HEM,加电,擦,还是掉电
不过有点变化,掉了几次之后就不掉了,电流还是保持在0.78
左右,在不掉的时候,用示波器测了一下复位,没有复位状态
出来,而只是电平。灭得发,于是用示波器量各电压的波形
当测到CPU电压时,L503只是电平,而无波形!之前是用万用表
测电压看似没问题,无波形应该和反馈上下驱动管,CPU等这些
有联系,就近法则,换了个CPU上去,居然不掉电了,电流也有
很小的变化,于是接屏看下,晕,触发不到3S就显了!
最终CPU坏导致掉电重启故障,而且是INTEL的CPU!所以大家以后
还是要注意哈这INTEL的CPU了!

网友:
冯总的技术不错呀,现在这么有时间发贴,呵呵  这个是一个很好案例

网友:
学习到了    也经常遇到HP6520S的机器   以后碰到这样问题就知道了

网友:
以前每次我判断出CPU 故障的时候,一般 都会损失一两块主板,

导致现在十几块坏CPU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MX 25L8005的,3PIN接地,5PIN 6PIN也没有电压的!

网友:
CPU坏,呵呵,INTEL的没见过

网友:
6520s cpu坏遇到几个。

网友:
INTEL的CPU坏的 不 多啊

网友:
HP 6520S这一款好像有这个通病,几天前我也遇到过,电流跳到0.65左右反复回跳,感觉是CPU问题,哪知换个CPU真的好了,给客户报300换CPU,嫌贵拿走了!

网友:
原来是CPU问题,学习了

网友:
好像这个问题遇到的少

网友:
AMD有听说过INTEL很少

网友:
cpu坏的,还会出很多怪问题的,比如机器量的,不进系统

网友:
intel 的芯片坏确实是少见,谢谢提醒!以后会用的到的!

网友:
541 6520SCPU坏是通病了,以前遇到过电流上到0.3几就掉电了

网友:
       LZ.我这里有片板,外形差不多;不知道型号
板号6050A2161001-MB-AX1,

网友:
amd坏的经常碰到,intel坏的还没碰到过

网友:
INTEL的都会坏,哎,这个世界上就没有靠得住的东西,杯具啊

网友:
深有同感,现在INTEL的坏的也多,维修哪种可能都有可能出现。

网友:
哈哈这是个问题啊。PM 45 GM45用以前的老U就不行非得 800 1066的才能正常触发

网友:
intel的CPU也出这种问题了?

网友:
楼主没有说明白  什么叫测CPU电感上没波形呢?它本来就应该一头有波一头是电平的呀,你的意思是两头都是电平?

网友:
看来要备块高端CPU了啊

网友:
哎    LZ  杯具了    我就遇过一台   2修的   联想的    南桥  北桥  干过      最后凭经验换CPU  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