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了个海尔S60的笔记本不开机

楼主(2011-05-11):
今天这个机器有的时候开机,有的时候不开机,待机电流有,5V,3.3V都有,开关上有5V电压,也有跳变,南桥他们做过,重新焊接也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说的,不够具体!

网友:
是不够具体,不知道南桥电压正常不?

网友:
测一下开机和不开机时供电和信号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