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待机0.04,按开机键无反应

楼主(2011-05-11):
今天师傅拿了快60的板子给我,我一看不待机,测量各个信号后发现vl5没有,临近的3个电容都被击穿,2话不说,换上后待机0.04,测量信号都正常,但裸板接上键盘按开机键无反应,求各位大大帮忙分析下

网友:
T60不加电没有电路图很难修`

网友:
测一下待机电压都正常输出没有,如果缺哪个的话就先修哪个,就需要对照图纸了。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吃完午饭后,仔细量各个电压电阻,开始把思路放在开机电路上,发现D22,D21阻值不正常,直接换掉,阻值正常了,但故障依旧。然后再量发现vcc3m电压只有2.7V,不够。师傅提示说可能掉电容了,找来块好板比较,发现c598掉了,立马找一个焊上,以为问题解决,结果悲剧,还是2.7V。对比电路图,量了半天才发现R112和c229的一端是连着的,在板子上居然不通。这个叫我如何想的到这个问题。这个是2手板,修过的,我开始换u41旁边的c394和c514的时候(这两个被击穿了),发现r112歪着,我画蛇添足,给弄正了,结果两个就不连了,导致了这个问题,折腾了我一整天。到此问题解决,感谢大家。附上t60电路图,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下,论坛其实应该有的

网友:
都是高手啊
小弟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