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谨此感谢基地一位好心会员 谢谢你的图纸与指导

楼主(2011-05-11):
天搞好一块板  太郁闷了  转了太多的圈  终于把它转好了 可谓是起死回生吧 以下是我修板全过程  有点啰嗦呵呵
接到一块板子  技嘉 GA-945PL-S3G  故障 来时不上电 内存旁边ec166 ec167电容鼓包了
接到板子首先量有没短路  测u口阻值正常  12v阻值正常  1117点等都正常 开机键上有5v 点开机时为0v但上不了电 PW-ON没有被拉低 SB5v正常  就是3.3v对地阻值只有0.7  从这里我就开始绕弯了  3.3v阻值太低 难道短路了
二话不说强加电试 故障依旧 但SB5v这个地方出问题了 电压在2.5v-0.3v来回跳变 想难道是3.3v短路造成的 先搞定3.3v吧 烧电路 没有原件发烫 那就拆和3.3v相关的原件 先搞掉网卡 声卡3.3v阻值依旧  接着IO下掉依旧 拿下南桥依旧 头大了 我和板子较上劲了 把大power接口拿下  跑电路  发现3.3v接了一下拉100欧的排阻 阻值低直接原因吧  我无头绪了 在网上求助电路图 得以热心会员给我通过QQ传了一份 很是感激  而且远程视频指导我修 他告诉我这板子要先产生5vDUAL 产生内存供电主板才会上电  而且这款技嘉通病是EC167和EC166爆了之后U86会烧掉 u86是产生内存供电的 也就是插上大power 就会产生内存供电1.8v 而后就开机 我也没测别的 直接找了个6545换上去了 故障依旧 测u86的工作条件 vcc只有0.28v vcc不正常 也就是没有5VDUAL 找前级 看电路图5vDUAL是由Q311产生的 这才真正进入到维修点上了 Q311 1脚5v 2脚0.28v 3脚5vSB正常 然后求救好心大师 他说是Q311坏了 我找了个一样的换上 2脚还是0.28v 大师说估计还是Q311的问题 让我找到把它换了 但我又找不到  于是我就根据电路图跑外围线路 再此之前他说过Q311的一脚是不上电之前不应该有5v的 开机后这点是12v 这很关键 我还发现Q311的2脚阻止也很低 估计有短路 我现在基本确定了两个问题 第一Q311 1脚和2脚出问题了 看电路图  1脚接R1917 另一端没电压 那就是电阻这边的问题 P_GATE 看电路图 Q318 1脚5vSB 2脚近两个电阻分压应该得到3v 但现在此脚只有0.38v  3脚5vDUAL为0.28v Q317 1、2、3脚都为5v Q318 2脚不正常测分压电阻好的 C1344好的 把Q318拆下 2脚有3v了 Q318 Q317都是好的 这边看样是暂时找不到问题了 那就查 Q311 2脚 既然可能存在短路 断开电路看看那块问题吧 看电路图  Q310 Q187 D65 Q318 L17 KQ1 F1 F2 F3 F4 挨个断开 问题没解决  郁闷死了  那就把故障点缩小到5VDUAL产生后到个点中间部分 看电路图 一个元件贴片电容EC121 击穿了 更换上 Q311产生了1.8vdual 1脚还有5v电压 估计Q311损坏了 直接把2 3脚连上 5vdual出来了 开机点亮 天呢 为了一个小小的电容我整遍了整个主板 不过学到了好多东西 呵呵

这款板子图纸在这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1409&page=1#pid3897807

网友(点评):
电路的分析有点问题,

网友:
图传不上来  传个列表吧
这板子除了北桥 u座没动过  其它都没幸免  只图一个真相

网友:
板猪,图片 传到你相册上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图片太大 就这么看吧

网友:
"板猪啊,你图片上那个像(并排)的字是什么字来的??"

网友(点评):
不明白说什么 ???

网友(点评):
哪个字我也不认识 呵呵

网友(点评):
是不是说排阻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写的很详细,真不错哈。
问,U口阻值怎么测。是CPU坐吗
开机排针在点开机为0那么松开后还是5V吗,如果是0V那不是要查开机电路了吗
U86是复合mos管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USB阻值 供电 数据﹢ 数据﹣ 可以判断南桥
刚开始不是转弯了么 以为是3.3v短路引起的呢
u86上面不是有电路图么  不是复合管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这样啊U86是PWM啊

网友:
理论明白的话。少走很多弯路。楼主要多向指导你的那人学习啊!

网友(点评):
他很牛 人家是技嘉工程师

网友:
楼主能不能解释下为什么内存供电要正常才能开机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是这样。

网友(点评):
我还碰到过BIOS程序问题会影响内存供电呢!也想有高手帮忙分析下!

网友(点评):
应该是板子设计不一样,这个板子可能是需要这个电压吧

网友:
楼主,能不能帮我解释一下这种电路中,上管G,S极间的电阻R为什么要这样连接。。。。这样的话S跟G极不是连接在一起了吗。。。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才开机,能不能用这张图来解释?内存供电正常之后产的的三路电压,到IT8712。作用是什么呢?谁来解释下。~

网友:
楼上的,是因为有电容短路不能开机,不是因为内存供电没有不能触发。。。。。。不知能不能像修笔记本那样把电容烧出来。

网友:
写的真是很不错。这样的贴子多点就更好了

网友:
我感觉楼主思路不是很对,要是我的话这板我有图纸不会花那么长的时间。
我估计你修出来都不知道为什么内存电压有了之后就可以上电了?
给我的话我有图纸第一步 SLP-S3#信号这个信号应该是低电平,

此信号是南桥正常工作后发出的持续的3.3V,或者0-3.3的持续
怀疑南桥的工作条件不满足导致没有发出这个信号,
我就查RSMRST# 此电压肯定就不正常,

之后的就查到你那里

接你的后面的维修步骤。
但是这里有个疑问

这这里的5V电压是怎么产生的?KA393D在这里起什么作用?
板子PCIA14应该待机情况没电压吧,是用3VDUAL供电的。
如果5VDUAL不正常的话,电压是不会有的。

累死了,睡觉去了  马上4点了。都是被你这帖子害的。

网友(点评):
那个5v我也研究了 电路图我没找到 跑线也没跑出来 但只要5VDUAL出来 那个5v就没了 我感觉393不可能是让5v产生的关键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这么晚还在帮我分析
我说了  这板子一开始我就在走弯路
饼哥说的很对  我就是典型的理论不足型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个5v是在 Q317 那产生的  P_GATE
我在帖子上说了2脚Q318没有得到3v电压

网友:
楼主怎么没把那幕后的大师名字说出来啊,想知道是哪们大师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关于那个-SLP-S3信号,我测过,并不是你说的那样,我测过一个IT8718 GB的SUSB#信号,在待机的时候就已经是高电平了,开机之后还是高电平,不是你说的这个待机低电平,触发之后变高。板号GA-P31-DS3L。这板现在还在我手上,不过还有问题,显卡 PCI槽,BIOS时钟信号会在跑码到26的时候变0。相关链接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91279-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没有说 那个信号在待机的时候是低电平啊
我说这个电压 是南桥正常工作后发出的持续的3.3V。 过着是0-3.3的持续。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认为这个,是个跳变~待机时3.3V,开机时3.3V-0V-3.3V跳变完成之后继续下一步~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对, 我给你解释的很清楚了。
待机有两种情况,0-3.3V   3.3-3.3 不跳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么说两种都是正常的咯?我还以为是万用表反应太慢测不到跳变呢,原来根本就没变~

网友:
=回复 melody198601 的帖子

呵呵,  又给你上了一课
请我吃冰棒。

网友:
回复 网友D:

呵呵,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分析的完全错误,月饼大师也不指点一下,这是个双路供电,那个P-GATE,在待机的时候应该是低电平,Q311是一个P沟道的管子,在待机的时候,P-GATE是低电平,才能产生5VDL,你不去查P-GATE,却去短接二三脚,那双路切换就没有了

网友(点评):
试过了 这样的话P_GATE产生了1.6v 怎么解释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怎么试的,在待机的情况下,只有Q311是好的,而且P-GATE是低电平的话,就会产生5VDL.
板子在你手,我们只是看图分析呀

网友:
这板5VDUL是易损点,设计的有点小。

网友:
看这个帖子,就是舒服。进步不小

网友(2012-05-09):
LZ是没有按上电时序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