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R42开机掉电但有时能开的启是怎么情况

楼主(2011-05-11):
内存换了好几条,还是一样。客户拿来时时死机 清理了灰做个系统就好了  交给客户就打不开了 而且是重复掉电重启,拿到家里还是一样 有时能开

网友:
散热没搞好,桥挂了吧

网友:
可能开焊了

网友:
再重做一下系统试试,不行的话先加焊IO和南桥。